迅维实地两个月‘处’修全板供电

楼主(2016-10-15):
不知不觉来迅维已经两个月了!
分享一下这几天修的第一块全板供电!
如有说明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理解!
板号:6050A2412201
图纸有点位
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公共点和MOS管G极阻值正常
上电,电流0.02A,按开关电流无跳变!3V5V线性正常,3V5VPWM正常
开关#到EC的125脚EC_PWRBTN# 高低高跳变正常

EC的83脚发出SB_PWRBTN#到桥的PWRBTN#脚却不正常,难道EC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码?
返回查EC的条件
待机供电3.3V 正常、复位3.3V正常、 时钟波形如下图正常

73脚AC_OK 3.3V正常
70脚ADP_ID电压4V正常
既然EC的待机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接着到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看下BIOS波形吧,找到BIOS,傻眼了!强哥强哥,你真了不得!

既然没有元件,抓抓波吧!第一次抓这个波波,有点小小的激动。。。。菊花一紧,阿林老师拿着根已经包浆的菊花棒在后面站着,咳咳。。。。
无BIOS时钟波形

赶紧找强哥找了块一样的板拆了个BIOS装上,铛铛铛铛。。。。按开关电流跳到0.08A(没有安装真U和内存)有BIOS时钟:

有BIOS数据输入

有BIOS数据输出

阿林老师说,不管波形长得什么样,只要他有动作就行!那就进行下一步!
看下EC发给桥的PWRBTN#吧,套用夏老师的一句话,完美!

心里有点小小的鸡冻,去看看内存主供电和VTT电压吧!

二级电压

得瑟得瑟的去签字画押领了个真U和内存,电流调到0.45A瞬间掉电然后自动上电掉电反复,傻眼了!主板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天上小星星!
掉电的同时,各大电压跟着一起掉一起来!不上真U的时候这些电压一直稳定存在!
不信邪了,拔掉CPU!果真,没有掉了!好吧,上个假负载,开机,没掉,测下假负载上面的VTT供电0.77V正常,VCCPLL锁相环供电0V,靠!不可能!哥都测量过了!
查图+1.8S经过一个电感L507换个马甲成+1.8S_VCCPLL直接进CPU座了,只能找这个电感了,还好,有点位图!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料板找件补上
总算有了,上家伙真U和内存,电流还是0.45A掉电重复上电掉电,查CPU电源管理芯片,PG正常过持续了100多mS并不是瞬间保护掉电.

时钟开启信号IMVP_CKEN#,低电平,Q552截止,IMVP_CKEN由上拉电阻R962为高,时钟芯片工作。

既然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持续了接近300mS,已经送到时钟芯片,芯片应该工作发出时钟送给桥。
示波器抓取芯片发给桥的时钟,没有抓取到波形!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缺少供电!

+VTT_CLK_VDD没有供电,VTT电压正常!查L523!

补件!电流一路上到0.95A,终于不掉电了!诊断卡跑到41,电流0.95A!
跑到A5!电流跳到0.69A,电流有跳变!我基本认为主板已经正常工作!
抓了下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时钟芯片已经正常工作。

下面是抓到的LPC_FRAME#和EDID组合,抓到EDID说明显卡或者桥有读取屏动作,准备亮机了!

其实整个维修当中有点弯曲还是有点迷茫的,毕竟一个小小白连3V5V电感都不认识,PWM是什么也不知道,电路图图中三极管MOS管的极XD不能区分,更别说三极管和MOS管怎么导通的!两个月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它也不短!能让一个小小白脱变到能独立分析基本的电路图,时序,画出基本的工作流程!不得不说,迅维是很牛逼的!关键看你自己认不认真学!阿林老师说:你不认真学习三大条件,手里有个手机、心里有个傻逼、旁边有个逗比!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黄鑫船老师,讲课讲得非常好,节奏把握好,解释的非常透彻!从小学、初中、高中,从来没有盼望一个老师上课的!
好了,牛逼不吹那么多!有什么不对的请各位老鸟指点一下!
谢谢观赏
END

网友:
很有感触  加油兄弟!

网友:
也是个很好的案例,以后维修中条件查完刷刷BIOS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A:
示波器修板,示波器设置的范例啊。

网友B:
重点是菊花一紧,老师在你后面。你那啥牌的示波器?我的优利德的烂的要是,波波很难抓。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好用

网友D:
现在还有修笔记本的吗,,,快去学修手机吧吗,笔记本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菊花一紧,老师在你后面。你那啥牌的示波器?我的优利德的烂的要是,波波很难抓。

普源的ds1052e  5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修笔记本的吗,,,快去学修手机吧吗,笔记本不行了

手抖得不行!焊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好用

有钱上泰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修板,示波器设置的范例啊。

初学修板!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这个帖子好,挺详细

网友:
这说明没白学     收获大大滴

网友:
示波器不错, 很好

网友:
示波器修主板,准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