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刷机报错14求大神过来探讨释疑

楼主(2016-10-15):
最近接了几台机器都是关于OTA升级失败后报错14的机器,有2台苹果6代,一台米你2代。2台都做硬盘都失败了。爱思刷机连恢复模式都进不去。想问下,关于报错14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换硬盘 之后 刷机卡白屏果进度条不动 iTunes显示等待ipad

网友:
还没遇见过啊!

网友:
至今没有碰到,希望大神给予提示 以免以后碰到

网友:
报21/9/2009/4005/14/40硬盘到cpu故障

网友:
报错14:右下角螺丝断线       硬盘问题不排除供电。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底短线。

网友:
   还有。。苹果主板流行一种说法

      注意观察  主板头部。。长条的地方有没有 UMT字母。。。这个UMT主板太脆了。容易死

网友:
今天有台机子扩64G  换硬盘后客户要求直接刷10的系统  我们刷了2遍都是报错14   后来更新最新的iTunes后一遍刷过

网友:
你也更新最新的iTunes试试

网友:
看了下很多人都说了一部分,6代也要主要U0301逻辑码片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最后客户等不了,机器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