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N5110用可调电源大短,用原装电源正常

楼主(2016-10-15):
我用的是通用头转戴尔头,有两种一种是中间的针无电压,还有一种是中间的针带19V电压和电源正极是同一个电压,这两个头插上N5110的板子后直接大短5A,电源接头那个小板那里有个二极管很烫。本来我以为是二极管坏了,拔下来后直接上电不断路了,触发后直接把充电芯片附近的一个20欧姆电阻烧了,后又换了一个新的22欧姆的上去,再量了一下二极管,正向无穷大,反向0.630V压降,好像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和普通二极管方向是反的?)。然后我插上原装电源,正常亮机。我量了一下,原装电源中间那根针有3.47V电压,可是我的那两种头子为什么都不能用,插上就二极管发烫得厉害(但不会烧坏),想弄清原因,关键是找那个板子的图纸我找不到啊。

网友:
这个接电源的小板子找不到图纸,不插原装电源插可调电源,发烫的就是NbJA8上面的那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拆下来量它并没有坏,用可调电源大短发烫,如果拆掉这个二极管,插可调电源不会短路,但上电就会把充电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烧掉。

网友:
是不是板子哪边还有问题?按道理说接非原装电源不应该大短路啊

网友A:
发烫的就是电容上面那个大二极管

网友B:
你看下原装电源适配器多少安的,超过5安电流表就带不起显示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的就是电容上面那个大二极管

还有这个二极管为什么不是正向有压降而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原装电源适配器多少安的,超过5安电流表就带不起显示大短

原装戴尔电源是4.62A,但是这个板子裸板上电最多1.几安,怎么会超负载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图纸。找到问题说一下

DELL N511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图纸。找到问题说一下

不是这个,没有电源接口小板的

网友:
我找了一个其他的小板 ,参考一下,有没有大婶告诉我为什么插非原装电源  ,PD4304会发烫,可调电源大短

网友D:
你怎么知道用原装适配器不短?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中间带针有19V的是HP的转接头,不是DELL的

网友:
那个不是普通的二极管吧!过压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用原装适配器不短?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中间带针有19V的是HP的转接头,不是DELL的

用原装的管子不烫,而且能亮机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二极管呀

网友:
电源检测信号部分问题

网友:
你装电池没?

网友:
没试过这样的,应该充不了电

网友:
最终的结果你们肯定没想到哈哈,我把可调电源两根线正负接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