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Z 开机不跑吗。

楼主(2016-10-15):
P5PL2-Z 开机不跑吗。 CPU电源管理IC 23脚无5V,,飞线搞定。。

网友A:
台式机是不是很多电压都可以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是不是很多电压都可以直接飞线解决

具体看什么情况

网友:
没看到飞线在哪里

网友:
是板子断线吗 说清楚点啊

网友:
明显有颗4.3R的电阻烧了

网友:
具体的说下~  这样飞了稳定不~

网友:
帖子的内容太好了吧

网友:
具体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飞线?

网友:
是断线?还是直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