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不充电之万万没想到——居然是TA

楼主(2016-10-15):
机型:昭阳E49
板号:11310-2 LSS-1
故障现象:但适配器正常  接电池开机报错   不识别电量  不能充电   换过好几块电池
先上一张故障图片吧 !

见此故障根据为数不多的经验判断应该是BATA_SCL、BATA_SDA  信号问题,拆机吧!
三下五除二拆机机器后直接戳电池接口数据线(SCL SDA )果真发现敌情 有一个信号0.6(SDA)一个3.27(SCL)

测其对地二极体值数据分别为512(SDA)548(SCL)  SDA明显偏度  其关联电路只有  EC  充电IC  上拉电阻

既然关联电路少那就好办 根据直觉 果断换掉EC   加电源 发现依旧老样子   那就换充电IC呗  换之还是老样子   还是走向绝望   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换换上拉电阻试试吧! 换之,依旧老样子  此刻已步入崩溃的边缘  但是潜意识告诉我冷静 冷静 在仔细看看还有没什么鬼  静静的注视着那份属于此机的PDF    突然一个小“怪兽”映入眼帘, 对就是他  试试吧!干掉  PC3910 后 接电   SDA SCL 都已有3.3V了  接上电池试机  一切OK

总结:PC3910漏电导致拉低SDA 使EC无法获取电池信息而导致机器不能识别电池 报错
        不要忽视眼前任何细小的事物
此机图纸、BOIS论坛中都有 我就不一一上传了

 会员4784202元2022-12-8 11:46
 会员857082元2022-11-4 12:08

网友:
ibm的机子拔掉一次电池再开开不了是什么问题,知道吗?

网友:
BATA_SCL, BATA_SDA ,谢谢楼主  记住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一般情况下还真不一定考虑这个电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犀利犀利

网友:
注重细节,少走弯路

网友:
电容引起的,楼主为什么不从小原件开始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数据传输有问题。

网友A:
是,应该全面都考虑在内才行而且要先简单后负责,先软件后硬件的顺序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应该全面都考虑在内才行而且要先简单后负责,先软件后硬件的顺序来查。

主要是之前压根就没去注意

网友B:
主要是阻值偏差不大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C:
这个成本,真的很大,我记得上次修一个asus的跟楼 主差不多的故障,修的思路跟兄弟差不多,唉,也走了好多 的弯路!

网友:
细心 小电容被你也查到了

网友:
此机维修过程如此详细,真不错的经验,建议增加权限

网友:
搞维修的,万事都有可能

网友:
为啥居然又是他你之前修过吗

网友:
走了远路,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成本,真的很大,我记得上次修一个asus的跟楼 主差不多的故障,修的思路跟兄弟差不多,唉,也走了好多  ...

呵呵  你是不是直接把EC换了?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阻值偏差不大楼主走弯路了

他这个还不算是走了弯路,修的还不错

网友D:
插的原装适配器也是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的原装适配器也是报错吗

是报电池错误

网友:
修机必须细心冷静呀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我有个ACER  V5-473G也是不充电,上电瞬间有充电12V-9.8V波动,然后关闭充电。充电芯片BQ737换过,一样,是不是电池坏了,是内置电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学习了!电路图还得慢慢的学!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了数据,

网友:
又是一条好大的水鱼 加分没理由

网友:
这种漏电问题遇见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还是满多的

网友:
确实这个总线经常电容拉低,主板也有主要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
一般都是碰到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很少见有机器附加滤波电容的

网友:
楼主不用把EC更换掉啊 完全可以翘起引脚 去测量有无电压嘛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大师

网友:
大哥,为什么不先拆好拆的呢?????先简单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