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出强制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6-10-16):
看论坛发帖,说是cpu供电i芯片强制出供电。是把Boot脚去或者是换电阻。我手上的这块主板是6262供电芯片。自动出cpu供电,没上U也出。
我看了下芯片pdf。可能换电阻的Bot脚,我对照实物,量电阻阻值ok。

还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原因,让他自动出Vcore呢?

网友:
楼主是否搞错了。这芯片不一样的。

网友:
只能说楼主画的BOOT脚是自举脚不是VGBOOT  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看图这芯片不支持SVID所以不会有改电阻出CPU电压

网友:
强出不是好事吗  就怕他不出  不出才难搞

网友:
e 有些机就这样的,这不是真CPU供电,零点几伏,跑友码正常后就一点多了

网友:
学习一下吧,乱套

网友A:
这是6266不是6262吧?  这种芯片不装CPU出电压很正常啊!

网友:
估计是CPU座子出问题了

网友:
CPU通过VID调节电,不是说没CPU不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6266不是6262吧?  这种芯片不装CPU出电压很正常啊!

6266he6262通用的。为啥说不装U出电压,正常?和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