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件做什么用的。控制usb的

楼主(2016-10-16):
我以为usb数据线是直接到南桥的。然后,看了下这个的图纸。R400
usb2个数据线还去了D17  2个usb口,有一个usb口,一个数据对地0

我看了下,这个是为了让usb的2个接口的数据都用二极管单向导通,去到了D17的5脚

可是5脚,我实际测量是对地0   也就是短路   而5脚叫NC  空脚?为啥却对地0?
我把桥拆下来,也对地0.

然后,问下。这个D17到底有没作用?可以拆掉么/ 毕竟,数据直达桥的。。。求教下,谢谢。

网友:
这个原件可以去掉么?不会影响吧、

网友:
防浪涌脉冲,去掉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防静电保护二极管,不装也能工作.

网友:
保护用,不装也可以,话说你怎么不先拆这个先拆了桥?

网友:
这个没装吧,NO_ASM

网友:
OZ芯片 要不就是ESD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网友:
那个是钳位用防静电,拆了也可以用

网友:
没什么作用的,可以去掉。

网友:
防静电的,坏的好多,一般可以拆

网友:
看图就知道是,只接了两个数据线,是保护作用的,拆了没事

网友:
可以拆的

网友:
防静电的,可以拆了用,不至于先拆桥再拆这个吧

网友:
防静电的啊

网友:
拆了也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防静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