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GA-P55-UD3L大板断电后时间变慢?

楼主(2016-10-16):
3V COM电池正常,换新也无效,关断220V供电12小时约慢1小时,不关断220V供电开机或关机其时间正确,应该是COM电池供电回路故障?请高手指点维修为谢!!!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
把晶振先换了再说

网友:
肯定是RTC电路的问题,认真查一下

网友:
rtc的电容电阻 查一下

网友:
感觉RTC电路的双二极管坏得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