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 开机0.89A 供电除了没有集显供电 剩下都有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6-10-16):
华硕K56CM 开机0.89A 供电除了没有集显供电 剩下都有 不亮机求助 BIOS刷了7.8个 估计不是BIOS事了  南桥换新的了 还是一样电流 不出集显供电 有没大师能解决的

原机器bios 和下载的bios

网友:
是显卡的原因吧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也这个样

网友:
好像EC与南桥也会参与信号开启。

网友:
大神看下

网友:
还是查查总线吧。

chinafixRookie -2 不看帖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不是双显卡的   检查显卡吧

网友:
干显卡嘛。。。。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档内存了,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华硕的不好搞但这种机显卡出问题应该还不至于,上电有跳变吗,有没有过内存,这种问题除非有人修到过,否则还是得靠自己啊

网友:
要过内寸才会开启集显供电啊

广州迅芯科技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今夕何夕。, + 2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你用假负载测下内寸的条件

广州迅芯科技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今夕何夕。, + 2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

广州迅芯科技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今夕何夕。, + 1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新的机器,不出集显供电不好修啊

网友:
都说和显卡有关,查查

网友:
不跑码。还是先把电压都测量一遍吧。那些转换的管子,都找一下。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不好修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