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疑似新通病

楼主(2016-10-16):
最近修了三台Y470全是一样的问题。。故障:大短。在已有通病中肯定是屏线接口左下方一19V禄波电容损坏造成的大短,

取下电容上电亮机。

但是进系统充不进去电。检修发现保护隔离PQ32管子损坏,

                   换掉进系统可以正常充电。。最近连休3台故障都是19V碌波电容击穿伴随着PQ32的损坏。疑似新通病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来的

网友:
看来你好久没有逛论坛了,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0%B4%F3%B6%CC%C2%B7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修,没四五年的维修经验,都没办法准确的找到故障点。上回有一个这个板子,我都是直接发到淘宝交换的

网友:
这种问题论坛一大堆吧,我都遇到好多回了, 大短修好后都要打一下 管子

网友:
是PQ302,不是PQ32

网友:
这个论坛上大家都知道了吧...

网友:
是PQ302,楼主打错了吧

网友:
还是通病好修

网友:
这个礼拜都修几台这种了……

网友:
这个很早就有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有遇到过。那个电容坏的,肉眼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绿铜锈

网友:
是通病 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这还算好修吧

网友:
太好弄了,一天来几台这样就好

网友:
这一通病早就知道啦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娶不上显卡

网友:
这个电容爱坏 ,

网友:
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池电源一起会大电流

网友:
小白记住了  谢谢楼主吧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事联想的通病

网友:
联想都爱这样坏

网友:
那个电容坏的,肉眼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绿铜锈

网友:
这故障碰到好多次了。。

网友:
通病,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修,没四五年的维修经验,都没办法准确的找到故障点。上回有一个这个板子,我都是直接发到淘 ...

厉害了,修这种问题都要四五年的经验,那修不上电的起码要七八年经验,掉电的十几年,有复位不跑码的。。。。跑码跑不完的。。。。。。那不是要修个几十年才可以

网友:
拜托!~什么新通病,这个通病很久了!屏暗 大短都是这里的问题。还有个2.2K电阻也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修这种问题都要四五年的经验,那修不上电的起码要七八年经验,掉电的十几年,有复位不跑码的。。 ...

差不多吧。我也是14年才入行,勉强会装个系统而已

孤单的我、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论坛一搜一大堆

网友:
是通病我都修了好多台了,今天又一台

网友:
通病是通病,但不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修这种问题都要四五年的经验,那修不上电的起码要七八年经验,掉电的十几年,有复位不跑码的。。 ...

要不要这样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好像 早就有了吧,这个通病

网友:
这就是通病

网友:
这个通病论坛早都有人发过了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   都修了好多了

网友:
通病好修一些

网友:
联想y470也是有擦不多的通病

网友:
应该是通病,也碰过两台

网友:
呵呵  有个兄弟说  他娶不上显卡    啥意思啊  呵呵       示波器的话  这种问题就是菜

网友:
论坛有的 楼主不怎么逛 啊

网友:
话说这个机器独立显卡打感叹号的有谁知道是那里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是通病了,楼主啊你该上论坛多逛逛了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这种的。

网友:
这个位置上长期高温,如果再加上有温度,肯定坏

网友:
早已是通病。。

网友:
mos坏还没有遇到,遇到的都是大短

网友:
这个暂时只维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