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6):
昨天在修ASUS X550MD主板时候,没有头绪,一个客户拿着ThinkPad E430的主板 按开机键没反应,直接报价、拆机、发现主板很干净 没有进水,腐蚀,四角也没有磕碰 说明没有摔过,插可调电源待机从0到0.01 ThinkPad的机器把电池拔掉是自动上电的,说明有开机动作,但是电压没有上去, 原来遇到一个公共点短路把隔离保护的第二个MOS管击穿 导致不上电,立马先测公共点,正常,后面的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 然后插电 发现没有3 5V这个机器是rt8205的供电芯片 其中Vin EN VREG5 VREG3 电压都正常 没有ENTRIP1 和ENTRIP2 RT8205待机芯片是按开机键后才有的 继续查发现PQ405的2 5脚都受控pq406   但是pq406的2脚 开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3.3V的电压的 但是却只有1.几伏的电压 而且这个电压来至3方面 一个是VS MAINPWON  EC_ON  其中EC_ON和MAINPWON是由EC发过来的 找到这两个电阻 测量 pr418正常 但是pr414为0 又查来源  EC的供电 复位都有,而且EC_ON  都出来了 而且安装时序正常情况下EC_ON  出来了MAINPWON也应该出来的 但是没有出来 说明问题出在EC上面,这是个带程序的KB9012QF A3 两种可能一种是 EC程序坏了,还有就是EC坏了,所以小伙伴们在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刚好手上有一块 直接换上去   换上后 通电 开机 哈哈 电流刷刷的走,接屏幕,掉电两次 第三次开机正常。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ThinkPad E430的 EC 容易坏,但是要找到坏的原因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到此维修结束  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 写这篇文章不容易,看到的朋友多加点分  谢谢啦

网友:
对了,把这个主板的图纸奉上!

联想E430 LA-8131P_R06_20120106-CR-NVIDIA-B.pdf

网友:
这个EC,现在有编程器可以读写了

网友:
有料就是好修

网友:
碰到带程序的的确麻烦了。

网友:
这个EC能刷程序      论坛也有程序 自己刷就行 不用买截板的EC

网友:
换EC 还贴纸  技术不错

网友(2018-02-12):
对的,这个信号经常出问题,EC坏的我还没修到

网友:
上次买个不带程序的,搞了几个小时才刷好,现在都买带程序的了

网友:
碰到带程序的的确麻烦了

网友:
这个EC现在有编程器可以读写了,b不买是

网友:
可以试着自己刷程序,这样就不用买了

网友:
rt809编 程 器好像可以刷EC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