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 版号:1P-0106J01-8011加电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6-10-16):
索尼PCG-61212T 版号:1P-0106J01-8011加电不显示外接正常 开始外接没事总认为是在显卡上边,不敢轻易做显卡芯片怕误杀。看到网上有BIOS下载,首先刷了BIOS 运气不错BIOS没问题刷完还是跑一样的信号。想来想去还是做显卡试试,用风墙轻轻加焊了一次 还是一样的问题 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后来耐心的查了查万能的迅维网,有个朋友说这款机器有通病上屏跳线的问题。我想来想去认为不可能这款笔记本有时候还能亮一下,正要打算放弃 心里想试试外接吧居然正常。 好吧试试吧反正不会烧屏 。一试果然是这种情况LOGO出现了反复开几次试了试没啥问题了希望有碰到这问题的朋友不要走弯路上图给你们看下。。正确的跳线方法

网友:
当时我遇到过一次,那次吧我坑惨, 没经验修了大半天找不到问题,。后来被我师傅修好了,就是主板屏跳线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SONY的笔记本真难修啊!

网友:
en 好多都是这种情况的

网友:
各款机器均不同的。

网友:
SONY 跳线问题很多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个也是  现在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开关直接飞线过去吧,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2019-08-11):
这个得一个一个的试试 这个开关不好调

网友(2020-08-10):
有点看不明白 排线哪里的问题?

网友:
索尼的确实要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