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笔记本不出SMC_DELAYED_PWRGD求助

楼主(2016-10-16):
单桥四代CPU,电流上到0.26,测电压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测到SMC_DELAYED_PWRGD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此信号对地阻值正常,看下图:
实测ALL_SYS_PWRGD :3.3V,    PM_PCH_PWROK:3.3V,    CPU_VR_READY:1.05V,     SMC_DELAYED_PWRGD:0V,

SMC_DELAYED_PWRGD这个信号如上图是EC发出,测EC工作条件正常,也收到了ALL_SYS_PWRGD,就是不出SMC_DELAYED_PWRGD,换过EC,换过EC的晶振,故障还是一样,求高手支招!

网友:
下面三个图不知道怎么搞上去的,重复了,发账不熟练,兄弟们见谅!

网友:
VCCST_PWRGD正常吗?    桥要收到APWROK,PCH_PWROK,VCCST_PWRGD,EC才输出SMC_DELAYED_PWRGD。

网友:
这个架势南桥有问题啦  这下等死啦 这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