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26R1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6-10-16):
现在谈谈海尔L26R1液晶的检修,故障现象:该种型号液晶没有电源总开关,插上电源插头,电源指示灯亮红灯,二次开机电源转为蓝灯,屏幕LOGO商标一闪,屏幕就变黑。一般维修思路就怀疑高压板问题,可是笔者检查,故障却在电源板上,C35高压瓷片损坏,由于电容已经烧毁,看不清容量了,上网也没有找到图纸,经验上了个102K/2KV瓷片,开机,电源能听到变压器的震荡声,一会就消失了,开机试机,能正常开机显示了,考虑电源板在使用过程中再次故障,还有自己的声誉,决定还是网购一块新板,4天到板,上机OK!!

网友:
这个机器,资料很好找,也很全的,,,

网友:
不错好下次可能有这种修。学习了

网友:
换上瓷片电容,可以亮机,确定其他没有问题,楼主做的很完美,修好又赚一片板。

网友A:
不是芯片级拆修,只是在那里换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给顾客增加维修成本,还多一块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芯片级拆修,只是在那里换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给顾客增加维修成本,还多一块废品。

你好朋友,我的建议是,请你发言时,要经过自己大脑后再说话,这样会圆满些,谢谢!!

网友:
能修好代表有一定修护能力,不管是换板或换零件~

网友:
是不是滤波陶瓷电容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B:
换板维修,不值一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维修,不值一提。

你好,请你认真看完贴,考虑后在发言......!!

网友:
烧这么厉害还修 精神可嘉

网友:
直接在网上整一张嘛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修的没有二手稳定    省时省力而且客户又满意

网友:
这个电容是磁吸收回路用的。没有它会过充磁,会滋滋响。带不起负载。

网友C(2016-11-16):
引用 网友A:
不是芯片级拆修,只是在那里换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给顾客增加维修成本,还多一块废品。

小朋友,,做维修的人从来不会觉得料板太多,,只会觉得少,,,你真正修机的时候你就会休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朋友,,做维修的人从来不会觉得料板太多,,只会觉得少,,,你真正修机的时候你就会休会到

朋友就朋友,什么小朋友,我修电器已经有两/三年了。
维修就是维修,修电脑有板卡级别的维修和芯片级别的维修之分。
开关电源是家电维修的必学科目,只是在那里代换板,虽然也能解决问题,给自己维修增加成本,高报价也会增加客户负担。
做维修都是做回头客,自己店的信誉是自己建立起来的,没有回头客,你天天出去宣传??那你店里生意是不会好起来的。
对客户不负责任也的对自己不负责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朋友就朋友,什么小朋友,我修电器已经有两/三年了。
维修就是维修,修电脑有板卡级别的维修和芯片级别 ...

这种电视修完图的就是稳定,,,板子情况不是很好免强出给客人,一但返修,不只是成本增加的问题了,,而是客人对人失去了信心,,,,,,电视和别的不一样,,体积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视修完图的就是稳定,,,板子情况不是很好免强出给客人,一但返修,不只是成本增加的问题了,,而 ...

你不是干维修的就不要闹了,你修主板修到100上再和我说话吧,
要是有人想解释就帮我解释下,不是我不会解释,是说来话长。
你修过100个板再来和我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干维修的就不要闹了,你修主板修到100上再和我说话吧,
要是有人想解释就帮我解释下,不是我不会 ...

好吊的小朋友,,像你技术这么高超的人,上基地跟本就是浪费时间,,好好干你的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