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C点不亮

楼主(2016-10-16):
一块换下的P5P41C加电不开机 开机排针有3.39V的电压,IO和排针相连脚也是3.39V电压确定IO和桥没有坏怎么修?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查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比如内存,总线,南北桥,CPU供电等等。

网友:
是点不亮 不是触发啊  这样就得从供电 时钟  复位查起了

网友:
此主板修过后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可以运行但显示器没有显示,显示器是绝对好的

网友:
楼主都没讲清楚,不触发是吧,上一楼讲得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