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老电视机版花屏

楼主(2016-10-16):
老电视机版花屏,就是横竖红绿条一直抖动。
故障:看视频是花屏
维修过程:换内存,故障依旧。换CPU,故障依旧。
拆机发现进水,加焊膏,风枪伺候,故障依旧。
上BGA烤板,故障依旧。
因为是XP系统,独显驱动装不上,直接禁用,故障依旧。
最后不亮了,电流上到0.3,故障出现了,测到1.5V、CPU供电没有,当然先修1.5V啊,找到芯片供电脚,发现待机5V,触发后为3.3V,明显不对。
5V到脚位经过100欧电阻,测量变大了,变成9K了,果断换掉,成功修复。
求加分啊,现在已经分尽粮绝了、、、

网友A:
看不懂哎。。你老兄到底是修的老电视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
说实话,我看的也不太懂。

网友B:
老笔记本还是老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哎。。你老兄到底是修的老电视还是笔记本啊。。

笔记本啊,说的是花屏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笔记本还是老电视机

说的是花屏的样子

网友C:
花屏的样子能拍个照就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花屏的样子能拍个照就更好了

忘了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了拍了。。。

这么快回我  都不好意思空手走了 加分鼓励

网友E:
供电引起的花屏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引起的花屏很少见啊

嗯嗯,确实少见,我都准备干显卡和桥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有个图会更加容易明白··加油···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标题

网友:
谢谢楼主小白学习了!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liutianyu -4 请勿恶意灌水,多花一分钟来回复其实占用不.

网友:
供电不正常会引起花屏吗,没见过

网友:
我只遇见屏供电偏低引起花屏的

网友:
什么叫老电视花屏?

网友:
你这是老司机了吧, 电视板子跟G470也能桥接上, 半路出家老司机

网友:
类似这种花屏

网友:
意思是5v供电低了所以影响花屏,应该是集显的吧。还有如果没有出问题,测5v是不是应该也是拉低

网友:
这算什么呀

网友:
忘了拍了。。。
这么快回我 都不好意思空手走了 加分鼓励

网友:
厉害。高手。。佩服

网友:
这算花屏吗

网友:
没看懂 加分了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在进水位置那里吧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啊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的

网友:
电压不正常 导致花屏 还没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一组供电不稳哟,也像显卡的部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花屏类似老电视雪花的样子

网友:
这屏花的啊

网友:
呵呵。。。又看了一遍。。楼主的意思是笔记本刚拿来的时候是向第二张图那样的花屏。。和电视机的花屏一个摸样??经过焊台烘烤U和内存供电没有了???然后发现内存供电芯片的100欧电阻变大了。。换掉ok了??楼主的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吗???

网友:
我相信大多数人是来看老电视机版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