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技嘉GA-MA770-DS3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6-10-16):
自己有一块技嘉GA-MA770-DS3的机器CPU是AMD 5400+ 上了4个2G内存、DDR2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才能开,而且不用拔主板电池,就拔掉电源就行了。使用正常还能LOL。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哎,自己的机器能折腾用, 不想干桥.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