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想改通用模块求助,启动电阻炸了,改通用要装吗

楼主(2016-10-16):
芯片是:ob2268cp  这个板买不到,只能改,可是没改过,所以向大家求助一下,他启动电阻,保险都炸了
各位师傅:
请问一下改通用模板要不要把原来的开关管拆掉的
启动电阻坏了要装吗,这个得装多大的?

网友:
保险要装上,其它的不用,原电路要破坏掉,,,

网友:
淘宝上有通用板卖的

网友:
小心炸鸡  很危险  测量好上电

网友:
按说明把通用模块接好就行,,,当然市电一定要引入了,,所以保险要完好

网友A:
通用的上面有完整的电路  只要保证220到模块上就行了  然后把原来板的后级断开

网友:
改模块,我都习惯把炸毁的初级清理干净,大电容上电压正常就行了。

网友B:
启动电阻那些都不用装的

网友:
貌似淘宝上有很多通用电源板的,价格不贵

网友:
暴力拆装  搞个12V 5V双输出电源板加块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那些都不用装的

谢谢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上面有完整的电路  只要保证220到模块上就行了  然后把原来板的后级断开

后极断开指与光O的吗,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极断开指与光O的吗,版本

不是 300v到芯片 和开关管 改了通用板 最好是不要让300v在送到原来板上的芯片和开关管上面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原来 的要拆掉   按通用模块的说明接线 就行了   5根线

网友:
要拆掉,启动电阻可以不要,初级相关的电路也不要,你买的通用模块不是有接法的吗?

网友:
我买的通用板就是你这板子啊。怎么买不到。

网友:
去淘宝上也通用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