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学长们帮着分析一下这几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6-10-16):
请问图中的R4和C1有什么作用啊

C2是为了R5的电压设置的吗?

那两个二极管,上面的用了FR103  下面的用了4148,
是因为山寨厂商临时没有零件而安装的吗??

因为这儿就可能是没有合适的阻值而。。。。用了两个电阻

网友A:
按是新手 这个原理 按也不懂
这两个帖子 讲到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643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334-1-1.html

网友B:
防止刚加电时输出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是新手 这个原理 按也不懂
这两个帖子 讲到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6431-1-1.html

这两个帖子讲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刚加电时输出过压,,,

那个电阻和电容是消除自激振荡的。。。。
看来应该是类似于绕组上的尖峰吸收电路。

两个二极管版主也说了,他也不是太明白,所以不敢乱讲。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 保护

网友:
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 保护

网友:
虽然电源没有修的价值,但他的原理搞透了,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你这图画错了吧,431的k极直接搭在3.3v了,旁边那个r1还能起作用吗

网友:
检测电阻吧

网友:
支持突破知识薄弱的地方

网友:
后悔当初在学校没学显示器了

网友:
防止浪涌电压或干扰脉冲的出现

网友:
基地有电源的课程了吗?

网友(2016-11-26):
这是什么管,如果是431,就是稳压

网友:
不知道,看我这个能力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