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开机 25秒掉电

楼主(2016-10-16):
联想 G480  开机 有显   不管是 进BIOS   还是 取下 硬盘    还是 进 PE    都是25秒掉电

主板  LG4858  11252-1 独显   BIOS  已经刷了

网友:
掉电后   3V    5V   没有掉

网友:
用波波打   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应该全面都考虑在内才行而且要先简单后负责,先软件后硬件的顺序来查。

网友:
刚才仔细测了    掉电  10秒左右  3V  5V  也掉了

网友:
3V    5V  掉到  0V   但 这时触发  还是可以开机  显示   并过 25秒 掉电

网友:
各位  RIGOL   DS 1102U   掉电  打波    怎么调节 示波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个类是的。还在搞啊。。。也是掉电。。。。

网友:
南桥有可能

网友:
散热确定良好吗

网友:
风扇转速正常的吧

网友:
风扇能正常转    但正不正常    怎么测。各位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不下几十! 显卡问题 断开独显电感测试!

网友:
断开独显OK 基本要换显卡 才能解决

网友:
貌似用的0774207的显卡吧?

网友:
谢 各位     焊开显卡    有显示   但还是 掉电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是焊开的是  PL4401    好像 是 集显的 供电

网友:
你不怕扣分

网友:
焊错了   扣点分   是应该的

后面  焊开了   独显电感  不掉电了。

网友:
难道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有时候掉电的机子不好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