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接口芯片带程序吗

楼主(2016-10-16):
我有两块u盘接口芯片短路了,要把数据导出来,直接买同型号的能用吗,不知道接口芯片带不带程序,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一下

网友:
直接换就行,,,

网友:
那我买两个试试

网友:
一般不带,都在存储芯片里面。

网友:
同主控板把芯片移过来就可

网友:
1g 的优盘,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了

网友:
主控不带程序,都是读取闪存的固件区域来工作。

网友:
应该不用 直接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