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rev:3.1 用电池正常,只要接外接电源马上花屏

楼主(2016-10-16):
故障在标题上,电池玩游戏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在论坛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是换显卡好了,换显存好了,我这个我直接换了个CPU怎么都行,原来是双核的,我换了一个I3,I5的都可以,没有试过双核,这个机器独立显卡,CPU显卡没有,BIOS 和显卡都搞过没有用,最悲催的是这个CPU我用在别的机器上也没有问题。真不知道这个机器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干显卡  不行换主板

网友:
表示有遇到V星的。干独显好了

网友:
这么神奇?有没有考虑过CPU供电虑波呢?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CPU问题吗 ?

网友:
可以进设备管理器把处理器的核心关闭一个试试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也查看一下,有空位的话给他加几个330的电容试,没有空位的话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