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触发就掉

楼主(2016-10-16):
6050a2466401-mb-a04    触发就掉     BIOS刷过 南桥换过   各个电杆阻值正常       谁知道有通病吗

网友:
路过而已   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哪有那么多的通病!

网友:
3v 5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你试一下吧

网友:
要么缺电压,缺信号,或者后级有短路

网友:
有时候掉电你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
楼主细心。是我肯定换板子了

网友:
南桥都换了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先查下电压  吧

网友:
3V5V隔离正常吗

网友:
为什么换桥呢,没看到你要换桥的依据啊

网友:
先测试下 条件吧

网友:
掉电一般是缺电压,具体要看电流能跑到哪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各部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仔细,明天办法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