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奇葩问题

楼主(2016-10-16):
机器板号 la-9101P,开机屏白一下就暗了。然后等到进系统了,休眠一下。然后再启动就又亮了。
最后还是BL_ON的问题
板号

网友:
楼主。。这是秒的节奏吗

网友:
这也太节俭了点吧,思路呢,原因呢

网友:
应该能想到的是这里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吗

网友:
楼主问下BL_ON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样啊,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注意下,这种难想到故障点的就靠记住了

网友:
楼主这台应该是秒杀的不吧,也不写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