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37 版号LA-9981P 重启屏幕才亮

楼主(2016-10-16):
DELL 15-3537 版号LA-9981P 重启屏幕才亮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之前的机器是到0.5A掉电 我刷了 一个 现在是重启能亮  郁闷 我刷bios很困难的 刷bison的机器不怎么好用   谁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啊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是一次开机就可以亮的哈,如果没有正常关机,或者把小电池放过电,第一次开机都会开不机,你接着开机不放,开第二次就会一切正常,如果你的板子不是这样的话,就慢慢修吧

网友:
重启屏幕才亮,那就是供电都正常,刷吧  少年,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