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 版号DAHKDAMB6A0 REV:A

楼主(2016-10-16):
这个机是贴片的CPU    客户拿来说是轻微进水不开机了。  上电0.0018无待机
待机芯片TPS51427A,6脚为主供电已烧断线,飞线换了芯片,上电0.1**没出3V-5V。
应该还有地方短路,找了个图纸量主要电压。发现pu15的第4脚,3VPCU短路
到的地方太多了,直接烧鸡,摸到EC发烫,取下之,不短了,很好,订芯片,10块一个,买了2个  太TM贵了。
今天到了,换上去一量还是短路。。。。
蛋疼,左看看右看看,不是没焊好啊,取下来在量,又不短了,把周边所有电容电阻,EC焊盘都量了一遍。除了接地脚也没什么不对。
难道这么倒霉遇到坏芯片,换了另一个  还是一样,求助啊,买芯片的地方是买过好几年的,他们家信誉不错。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求助谁遇到过这种类似问题啊,求大神指点方向,迷茫了

网友:
EC一焊上去  3VPCU就是短路的  只能断开先看看   能不能出线性3-5v      目前看来已经就剩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倒霉   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今天换了一家又买了EC,3vpcu 不短路了,,泪奔啊
但是还有其他问题
刚通电时待机正常,3.3  5v都出了,10秒后待机跳到0.12  待机芯片发烫,3.3V没有了,5V被拉低到3V
断电在加电又是一样   10秒后又跳到0.12,待机开始发烫   不知道是那里还有短路,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