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5460不触发

楼主(2016-10-16):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笔记本,同行说几天没用触发不了。
上电测试确定故障一致。 有待机不触发。拆机目测无进水无修过。
触发条件都查一圈没发现问题。最后只剩下开关部分没测,因为开关是跟键盘一体的。测也测不到,查看图纸
键盘29脚是触发脚,短接开机了, 确定是键盘开机键有问题。 这样就难搞囖,分分钟收不到钱,同行的机器。
看来只能改个开关上去了。。。报价200...如下图

网友:
来学习下 经验

网友A:
楼主天才啊,那个按键你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商家的 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才啊,那个按键你是怎么固定的

开关接好线,先贴一张双面胶上去。开关粘上去,一点点AB胶伺候。

网友:
这样就不用换键盘了。。

网友:
遇到一台 鼠标有时不能用  键盘问题

网友(2019-01-08):
这款机器的通病,坏开关的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厉害呀,是的,这款机键盘坏得比较多

网友:
这我都是  全部             换键盘的

网友:
这样搞,如果焊接不牢靠的话用的时间长了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