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 intel 独显 完美解决掉电BIOS DATE2DMB8F0

楼主(2016-10-16):
L600 intel 独显 完美解决掉电BIOS  DATE2DMB8F0

L600 intel 独显 完美解决掉电BIOS DATE2DMB8F0.rar

网友:
才有一个文件?EC那个呢?  浪费了5分

网友:
亲们,有没使用过,能行吗,分啊,不容易

网友(2017-08-25):
我试了 刷了不亮机 机器原来问题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2018-07-31):
开机一会儿就掉电,风扇狂转,一分钟不到,点亮一会就掉,刷了楼主的BIOS搞定。风扇也不狂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