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之蛋疼维修

楼主(2016-10-1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大家都知道这个本子问题多的机子。拿过开待机0.01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看到主板CPU供电烧了,拆掉按开关还是不加电。看来问题不在这里 。果断上论坛,EC 程序通病  刷上程序 按开关一秒掉电 ,这什么情况? 不开机的问题已经修复,刚拆了一根CPU铁管 还没装。检查拆掉的焊盘,完犊子 烧了个洞。。。   打开图纸  飞线  上电 还是掉    什么情况? 上下管控制脚正常有400欧姆 ,果断换CPU电源管理。连续换了好几个都不行。什么情况? 示波器出马 !  测得一组供电正常 另外一组没供电! 线路和IC都换了 也检查过了 为什么没电呢? 以为CPU坏了 果断换U   找来一个P6000换上 ,妈的不掉了  亮了!!!但是。。。掉电   进入系统掉电   打开设备管理看到CPU只有一个核心!!哎   还是检查CPU供电   用P6000 CPU可以进系统 开机时测量 一组正常 一组没供电 。。。好吧  没办法了  。。。取掉好的一组供电  把控制上下管的控制线接上另外一组MOS管上 断开不出电压的一组  。。焊好  按开机 成功点亮!!进系统不掉  还发现新设备  打开设备管理 果然看到了两颗核心了 。。关机 装上I3  330  开机  完美  。。搞了大半天 收了100   呵呵~~~

网友:
PWM 主控芯片 估计也烧爆了,,应该要换掉的,不过才收 100块钱就算了,节约成本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改的不孬。铁皮就爱坏

网友:
上次看到有位仁兄换这个铁壳,还可以。

网友:
看到也醉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好烧CPU

网友:
共用同一个控制级  人才! 希望用了稳定 。

网友:
铁壳通病

网友A:
管子拆了,不装 开机, 不烧才怪 。。

网友B:
一组供电设备管理器里一个核心?有这个说法?

网友:
这机器问题比较多 系统供电老是断线

网友C:
楼主这个收得便宜哟现在都收不起价了

网友D:
也就是说,cpu供电只用了一组?

网友E:
楼主用一路驱动信号控制两组mos管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一路驱动信号控制两组mos管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控制IC换了 也不出电压  就想到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拆了,不装 开机, 不烧才怪 。。

拿来就烧了的  一组好的 有一组不行  拆掉上管可以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收得便宜哟现在都收不起价了

同行的机子  能收100就不不错了  哎 日子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组供电设备管理器里一个核心?有这个说法?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cpu供电只用了一组?

一组控制  两组输出

网友G:
还是有一组不输出嘛  然后让有输出的那一路来控制两路输出吗?

网友H:
楼主分享一下怎么刷ec程序的就完美了

网友:
铁皮的管子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有一组不输出嘛  然后让有输出的那一路来控制两路输出吗?

是的  你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享一下怎么刷ec程序的就完美了

很简单啊   我用希尔特500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拆了,不装 开机, 不烧才怪 。。

上管拆掉是可以上电的   19V过不来烧了才怪。。

网友:
哎,这样的最低也要收个130-150,,以前经常收100,真的越做越累,真想不分什么同行狗日的,,,,

网友:
原来一组供电对应一个核心。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组控制  两组输出

并联的关系啦  还有这样的维修 我感到很惊讶

网友:
铁皮那样改就是不清楚稳定不稳定

网友:
铁壳管的通病,有时候还烧CPU,,客户不修就白忙了

网友:
修的很不错,不过普通MOS代换铁壳MOS,会不会功率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