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16):
好 接到本子 待机正常  触发 到 0.06 掉电

裸体 板子测试 各路电压  都有 唯独 cpu供电电压没有

查cpu条件  主供电 正常 19  vdd5v 不正常 只有1v左右

打开图纸查其原因    5vsus  有 5vpcu 转换而来的

找到 转换管pq66  去掉控制脚不掉电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W  S  N A    Z S  C  M  A      N   Y   D   S   G   D   S      N  M

网友A:
E40 缺供电,保险断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 缺供电,保险断也会掉电。

是的  亲爱的   加点分 万分感谢

网友:
踊跃加分  正规评论

网友:
思路 分析的不错

网友:
以前我有一个没修好,板子弄丢了

网友:
这机器CPU坏的也多

网友:
二级转换管坏啦!

网友:
要我的话直接一坨锡

网友:
楼主修的好利索啊!

网友:
技术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楼主多长时间修好的啊

网友:
我修E40。十台九台都是显卡,

网友B:
思路好清晰,直中要害,一刀解决,楼主好样的,方便透露一下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C:
此机缺CPU供电掉电,学 习了,加分支 持下。

网友:
这机子0.06A就出CPU地电了????

网友:
这是二级电压转换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缺CPU供电掉电,学 习了,加分支 持下。

谢谢·

网友:
没修过  只修过显卡

网友:
修理的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转换管好找不 我每次都会为换这种小件发愁额  上坨锡最快 又怕不安全

网友:
算是秒杀了,楼主底工扎实

网友:
e40好多保险坏的。也是容易掉电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E40的显卡坏的很多,这样的故障不多见

网友:
这台是集成的?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D:
不用图纸,能查出哪里的故障吗??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好清晰,直中要害,一刀解决,楼主好样的,方便透露一下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图纸,能查出哪里的故障吗??是通病吗

不能

网友E:
哥们你这技术给力 看你这镊子不给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这技术给力 看你这镊子不给力

镊子没有刻意的 弄个 尖的 因为这里 员工 太多 瞎用 所有我 选择了 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镊子没有刻意的 弄个 尖的 因为这里 员工 太多 瞎用 所有我 选择了 结实的

哈哈  好吧 有一把好工具修起来也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