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331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16):
         早段时间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捷威的裸板,不开机. 通电一看,电流0.15A, 把主板拿起检查外观, 很明显的看到I/0上面有个洞. 这个有点严重啵.  量3/5V阻值偏低, 好像是二十多欧吧. 上管PQ20是短路的,继续量, U40供电的8脚芯片也击穿,南桥上面电容的阻值量着也是短路,这下搞大了. 由于客户交代过不换主板,要修好. 算了下要换南桥,I/O,还有些小芯片.给客户报了300大洋. 第二天客户答应修后, 就直接把南桥,I/O等芯片拆掉, 量I/O旁边L65和L66对地阻值还是短路的,直接用烧机大法,摸到U55发烫, SD卡控制芯片,取下来后阻值就正常了.订芯片吧. 等芯片回来把它们全部换上去后通电测试,果然亮了. 这么多芯片坏,估计是PQ20这个上管击穿把19V电压拉过去把一连串相关受此供电的芯片烧挂掉. 装机测试时发现无声音. 不会是声卡芯片也挂了吧, 拆机把U37也换了,果然OK. 一连串的芯片坏,看似简单,一个个检查麻烦阿. PQ20击穿好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PQ20, U40击穿短路, U55(SD卡管理), U31(I/O),U37(声卡),U25(南桥)烧坏

网友:
好东西就要学习呀!!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一下 楼主技术不错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把维修过程也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坏的也太多了吧 这板子太垃圾

网友:
过程要说明呀

网友:
遇到这种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这板子问题通病这么多,楼主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这版有点眼熟,是不是Acer的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些收了客户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