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19H07 液晶电视 开机困难

楼主(2016-10-16):
客户说 有时候 按下开关 很长时间 才能开机
开机以后 就正常
有时候 放太阳底下 晒晒 也就开机正常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电源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B:
启动困难好修,主查电源,次查主板启动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可能性大呀。。、、

现搞下 电源板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困难好修,主查电源,次查主板启动条件。

电源板 主板的启动条件 没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B:
按开关电源故障维修,没图纸就查芯片型号,找相关图纸,实在没有就自己画,因为也只有些另件,不需要全部画出来。只画重点部分。另也需查输出电路是否有短路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电源故障维修,没图纸就查芯片型号,找相关图纸,实在没有就自己画,因为也只有些另件,不需要全部画 ...

看来得测下 电源输出看看

网友:
搞好了没。。。

网友:
还没呢 没找到头绪

网友:
PWM

检查电源板 没发信问题
测试输出

16v

5.2v 正常

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 引起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