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修好了又烧,谁能支招

楼主(2016-10-16):
华硕主板,p8h61芯片场管都换了,都不行,把升压电容换了也不行,还是烧,谁能支招〉

网友:
上下管G级电压和组织都正常吗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控制级和输入级

网友B:
电流检测  相位脚   MOS G极 断线

网友:
周边全换掉看看

网友:
芯片没换?

网友:
遇到过PCB漏电的,最后放弃了。

网友C:
cpu供电不好修啊,换完了还是烧啊

网友:
老烧的要查下反馈电路的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控制级和输入级

波形正常,还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检测  相位脚   MOS G极 断线

谢谢,,,,,我再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不好修啊,换完了还是烧啊

是的,,特别是华硕的,,近期很多

网友:
我是也是,烧专管,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