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DP4101的图纸啊,DELL服务器主板的

楼主(2016-10-16):
如题,cpu供电的

网友A:
ADP4101不是个芯片吗你要找芯片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4101不是个芯片吗你要找芯片pdf?

是啊,找PDF。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B:
芯片换过,那就应该查条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哎,都没辙了。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换过,那就应该查条件了吧

没PDF参考呢。

网友:
                          是这个么

网友:
他要找的是ADP4101的PDF不是,ADP4100

网友C:
ADP 4101和ADP 4100差不多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P 4101和ADP 4100差不多的吗

差好多吧,感觉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好多吧,感觉不太一样

对不上,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