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掉电自动重启反复循环。

楼主(2016-10-16):
联想G460 电流到1.2 掉电重启反复循环。不插内存,到了1.2 掉,但不会重启,量各二级电压,都正常 cPu  显卡供电都有,没有思路了。搜了下论坛,好象碰到一样的故障还真多哦。有没有人解决的。

网友:
你可以把显卡的电感去掉看看会不会重启了

网友:
刷BIOS 或查集显供电

网友:
检查下显卡的 RST 。。。断卡显卡 供电 看看

网友:
去掉显卡供电看看

网友:
机器拆CPU后装上,又好了。真的很奇怪哦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拆装U也不成!

网友:
检测不到CPU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 重新 装下 CPU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