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第二次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6-10-16):
GA-G41MT-S2PT能开机也使用正常,但是一关机再次开机就反复重启,跑c1,只能拔电再次开机。刷bios调换bios都不行,后来遇上一块GA-G41MT-S2 的板子我就把他的bios刷到这个上面,。,重启两遍ok,。,我擦,这个bios我无语,,

GA-G41MT-S2 解决GA-G41MT-S2PT开机反复重启.rar

网友:
技嘉板子,BIOS也坏得多,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的确很无语,所以还得坚持啊,呵呵

网友:
主板型号差一个字母,BIOS文件也通用,不错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试过是可以  跑c1就掉电重启的问题

网友:
管网下载更新,迅维网上也下过刷过好多个,最后在这个板子上搞到呵呵。。

网友: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看来bios不能掉以轻心啊

网友:
s2哪个版本的

网友:
做个记号,回复一下,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6-11-28):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很不错,还能通用的

网友:
技嘉这垃圾也是品牌,就是垃圾,还搞双BIOS什么的。

网友(2017-01-07):
下载了,还是跑C1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