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gm-p43

楼主(2016-10-16):
860gm-p43 VER:3.0不跑码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求助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前几天修到

网友:
电压正常 pg  复位呢

网友:
无意摸南桥晶振可以正常跑码!桥做了晶振也换了谐振也换了电阻也换一个样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前几天修到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但是没必要弄了主板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