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内存报警

楼主(2016-10-16):
主板:华硕P8H61-M LX3 R2.0
故障:接不接内存都报警
         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238脚电压只有0.7V多不正常,跑点位图找到CPU座上方有个小8脚芯片坏了,
         如果找不到代换的芯片,也可以拆掉它不用就可以了。
         这个板号修过很多次这个故障了,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类似故障的朋友,可以秒杀了。

网友:
最好还是安装上吧,

网友:
拆掉就好啦,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芯片么?

网友:
这个通病好像大多数人都知道

网友:
华硕H61的刷bios居多

网友:
拆了还有内存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