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飞线

楼主(2016-10-16):
  今天给个5S蓝屏的板子飞线。地球人都知道是螺丝柱下的线被打断的原因。今天第一次飞有点小激动。但是发现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容易。最烦人的是。把一头焊上了。一加热另一头时就又掉了。或者把旁边刚飞的线给烫掉了。希望有经验的老手给个说法。这应该是不难的吧                                                                          还有,就是上哪买最细的原装索尼耳机的细线。淘宝上好像没有                   唉       还是靠自己吧。打磨了烙铁头好多了。第一次拿5S废板做实验虽然难看。还是一次飞成了六根。希望大家别那么保守。有经验就分享嘛。感觉修手机就像变魔术。只要道具和方法对了。大家都行

网友A:
笨方法是  可以飞好一根 用绿油固化一下   随便你怎么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笨方法是  可以飞好一根 用绿油固化一下   随便你怎么碰

我也想过。但是我看他们是不是都是飞好一块涂的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但是我看他们是不是都是飞好一块涂的绿油

不能跟老司机比不是   老司机飞得多了  就可以飞完一起涂了   不熟练的时候  还是用笨方法吧   省得返工不是

网友B:
还有,就是上哪买最细的原装索尼耳机的细线。淘宝上好像没有

网友:
用尖烙铁头,手不熟练是飞一根固化一根,熟练的只要不碰到隔壁,也可一起飞好再固化

网友:
飞一个用绿油固化一根,这是最笨的办法啦

网友:
对于手抖的我,哎,。

网友:
我主要是手会抖,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上哪买最细的原装索尼耳机的细线。淘宝上好像没有

0.02mm 多的是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

网友:
没试过,飞这个

网友:
飞一根固话一根

网友:
楼主999   6翻了  看到一个洞 拿绿油抹一层吧

网友C:
这个飞线我看资料的解决方法是:不用任何线,在板子沾点松香,然后直接用烙铁拖锡过去。
行不行就不知道了,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线我看资料的解决方法是:不用任何线,在板子沾点松香,然后直接用烙铁拖锡过去。
行不行就不知道了 ...

这种方法不建议使用,容易出现问题建议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