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0无CPU供电

楼主(2016-10-16):
MBX-240 没图纸
无CPU供电,电流0.45过会掉。用的是VT1316MFA供电芯片
已经测到H_CPU_SVIDCLK和H_CPU_SVIDDAT有波波了。6脚有3V开启了
可还是没CPU 供电。电感上没有过电压。U是好的,换好U也不行
图纸又没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还要测试哪里?

补充内容 (2016-10-19 18:16):
换了玻璃管后电压一闪而过,10楼有波波图,这是啥情况?

补充内容 (2016-10-19 18:45):
修好啦。换1316    好了

网友:
开始EC短路,换后触发就这样,刷过BIOS一样不出

网友:
VT1316MFA供电芯片换过了

网友A:
条件查了哪些?
MOS管有脉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查了哪些?
MOS管有脉冲吗?

MOS管是玻璃芯片,BGA封装,不过供电芯片发出的驱动信号无波

网友B:
玻璃管 MOS 容易坏了,我换了好多才换号

网友:
玻璃的MOS管子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管 MOS 容易坏了,我换了好多才换号

谢了, 我试试

网友:
换了玻璃芯片电压是出来了,可是一闪而过,也没过压这是反馈的问题吗?
电感前端的波

这是电感后端的波

网友:
再换1316供电管理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