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MU2 开机闪屏,求助。

楼主(2016-10-16):
  HP 14-d017AU  板号 OSAMU2
    单CPU型号;EM2100ICJ23HM
   开机闪屏,外接显示正常。刷过BIOS  换过屏 换过屏线 故障依然如此。
   暂时没找到此机的PDF图纸。taobao也无此图纸。
   求助 同行朋友给予指点 thanks !
   上传此机BIOS BIOS OSAMU2-DIS_KB_HPC

网友A:
测屏接口 LVDS信号阻值都正常 也有量到19V 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接口 LVDS信号阻值都正常 也有量到19V 3.3v电压

另外换过其他的屏   显示白屏或是直接无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

网友:
闪屏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单CPU 的 AMD 哈 ,检查上面的 RTC电容 看一下 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这个问题 还真一时没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CPU 的 AMD 哈 ,检查上面的 RTC电容 看一下 是不是漏电了。。。。

待机 RTC clk  0.35v/0.41v ,触发后 0.45/0.51v  ; YX3时钟 0.88/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