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或6系板子之后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6-10-16):
VCCRTC:实时时钟电路供电
32.768Khz晶振
RTCRST#:实时时钟电路复位
SRTCRST#: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
VCCDSW3_3:3.3V深度S4 S5休眠状态下的待机供电
VCCSUS3_3:PCH的3.3V供电电压
V5REF_SUS:5V待机供电电压
DPWROK:VCCDSW3_3待机电压好信号
RSMRST:VCCSUS3_3及V5REF_SUS待机电压好信号
SUSCLK:PCH输入的待机时钟
PWRBTN#:开机触发信号输入
SLP_S5#:ACPI信号,由PCH发出,3.3V电压
SLP_S4#:ACPI信号,由PCH发出,3.3V,此信号作为休眠电压开启信号
SLP_S3#:ACPI信号,由PCH发出,3.3V,此信号作为系统电压开启信号
SLP_A#:PCH内部ME处理器的供电开启信号
VCC:S3及S0电压(休眠电压,系统电压)
VCCASW:PCH中ME处理器的电压,由SLP_A#开启
S3电压(1.5V内存主电压,内存VREF参考电压),S0(+3V  +5V  +1.5V  +1.8V  +1.05VTT)1.05VTT=VTTPWRGD,VCCSA(系统代理电压)
VR_ON:CPU电压开启
PWROKCH核心供电好信号
APWROK:VCCASW电压好信号
CS0#选中PCH下BIOS,读取BIOS中的ME数据,配置时钟
PCH输出时钟
DRAMPWROK:PCH发出1.05VPWROK给CPU,CPU发出后续的DRAMRST#给三代内存复位
SVID:CPU发出串行VID指令
VRMPWRGD:CPU核心电源好信号
SYS_PWROK:整机电压好信号
PLTRST#

网友:
貌似还差几个呢!!!

网友:
有没有完整的分析一块主板的时序

网友:
感觉不是太详细……。

网友:
不全  还不够明确

网友:
好多啊,看的眼花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还可以,维修时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