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 USB所有U口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6):
照例先扯淡,下午同行打电话说,给客户做系统,突然就所有USB不能用了,问啥情况。
宝宝告诉他,先回复下bios,如果不行拿个USB鼠标笔记本两端都插插试试,看灯亮不亮,如果亮还不能用恭喜你中彩票了可能桥挂,如果都不亮,板子供电问题了。

整体,没半小时拿来了。
测机,一边俩3.0无供电,一边一个2.0无供电,风扇不转。
拆机,发现内存旁两个六角芯片损坏,疑被钝器所伤,内脏都露出来了,而且还错位了。
两个芯片上面代号DT1(PUMD12)D.P(UM6K1N)

ASUS都知道无图,找到点位打开,发现DT1代号芯片是PUMD12,电压转换12V的;找芯片PDF发现N、P复合管,TR1没用只用到了TR2(见芯片PDF下图),直接+12VSUS飞线到+12V

发现D.P代号芯片是UM6K1N,双N管子(就不贴图了)。正好有联想V360料板,用Q27      DMN66D0LDW代替了。

上电风扇转,测USB5V 电压出来,

装机、测试OK   (望闻问切,一个望就发现有明显故障,肯定先排除。中间测5V是否短路,查芯片等就略过没写了,不然太繁琐啦)

芯片PDF资料出处就不贴了,芯片型号直接百度就好,现在芯片PDF哪哪都是。
这个点图看芯片型号就是先选择鼠标,然后左键点下芯片,DESC后面的就是型号啦。

下面是修这个东西用到的工具,论坛里都有,这里借花献佛,

网友:
LOL去了,貌似最近内存涨疯了???

网友:
技术很厉害呢 好好学习

网友A:
12V SUS 坏 居然能开机啊????????

网友:
技术很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先修能看到的

网友:
双mos   有不同的  脚位的  找的好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SUS 坏 居然能开机啊????????

12VSUS 转换的12V    12V无电压,  12VSUS有电。
坏的时候实际测试是 12Vsus有点,  12V无电, SUSC_EN#正常  就 直接飞线过来了。

网友:
华硕各种各样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