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16):
    故障机    b470e
   故障     有待机电流   不触发
    这几天太忙也没时间发贴  分也干净了     今天下班刚刚好修到一台简单,也就拍了几张,晚上来发一贴,大神不要喷我撒。。。。。。。
    先看看板子吧    很新的哦   没有修过,这机器看来命长,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机器cpu爱死掉,哈哈  我这机器不错,既然有待机电流但是不触发,看看板子    哈哈   大概看了一下,拿起昨天刚刚到的15b+就开干(嘻嘻)   量了下没有明确得到短路上电,隔离正常   待机    一查发先没有3   5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芯片是51123的,这芯片大家还是都熟吧。。。。(  这里要是有示波器的话  直接就秒了,就不会慢慢去查芯片工作条件了)    找来图纸查芯片供电开启     正常    开起13脚和18脚        正常      线性  正常       都正常   为啥不出pwm3   5v     这里想到还有1脚有6脚没查了   一查发先也有1,16v    正常啊    本来打算换芯片   ,   想会不会是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这里我遇到过几次 ,要是换了不好多半换了芯片也就好了)  ,没多想直接干掉  ,        上电,     3   5   v   完美的出来了   ,按下开关电流跑的那叫一个开心       接屏完美亮机。。。。。。       大家还是不要吝啬    该加分的加分哈   嘻嘻

网友A:
拆了哪几个电容,你实物上或图纸上也标下,好参考

网友B:
15b+ 都是钱 买的???????

网友:
修到过同样问题,待机还偏高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b+ 都是钱 买的???????

不买还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哪几个电容,你实物上或图纸上也标下,好参考

有图啊  有真像

网友:
我见识少  很好奇 15B+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识少  很好奇 15B+是什么意思?

万用表    福禄克15b+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没标清楚啊

我去    还没标清楚啊    有图有真相的

网友E:
我前两天修了个b470 cpu供电的乌龟管坏了。 换了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 驱动芯片, 上下管,之后亮屏了。但是进了系统老是死机。 换了cpu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换了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两天修了个b470 cpu供电的乌龟管坏了。 换了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 驱动芯片, 上下管,之后亮屏了 ...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一般换了就好了    你说的这些

网友F:
问下楼主1脚跟6脚是干嘛的

网友:
重新排版一下就更好了,看得有点累,还好我看懂了。

网友:
这样已经可以看懂啦!

网友G:
楼主做好能把换的位置标出来,哈哈

网友H:
修3、5V的三板斧,电容 芯片 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3、5V的三板斧,电容 芯片 查条件

这口诀真不错

网友I:
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输出不正常,,芯片检测异常,,则关闭pwm,,楼主是这个道理不

网友:
老板耗元气,居然不是乌龟壳

网友:
看来3v、5v的那两颗电容是这型机子的通病。我8月份修了1台,也是用330代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2961-1-1.html

网友J:
修到好多是cpu铁壳场馆烧到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K:
小僧我才疏学浅,敢问长老1脚和6脚是干涉么的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吗,

网友:
学习了,电容漏电是得多个留意

网友:
学习学习。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样的,此贴营养不是太足,替换法,也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得向楼主学习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L:
怎么没 图纸上坏的滤波电容啊?楼主能标示下吗?

网友:
嗯。不错给分。再买不要买波波了,买逻辑分析仪带波波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没 图纸上坏的滤波电容啊?楼主能标示下吗?

怎么没有图纸  我拍了照片的啊

网友:
对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僧我才疏学浅,敢问长老1脚和6脚是干涉么的

1脚和六脚是pwm的开启   这个没有也会没有待机3  5 v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到好多是cpu铁壳场馆烧到的

哈哈  正常的很  这机器就是铁管爱坏不过我这个机器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输出不正常,,芯片检测异常,,则关闭pwm,,楼主是这个道理不

对    应该是通电的时候待机出来了  滤波不良导致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好能把换的位置标出来,哈哈

我上了照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1脚跟6脚是干嘛的

一脚和六脚   是pwm的开启  这个电压要是没有也会没有3   5  v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果然是示波器秒杀,,,不过楼主也厉害 没有示波器一样秒  问下楼主15b+几个大洋

不是好贵  也就384

网友:
引用 网友N:
果然是示波器秒杀,,,不过楼主也厉害 没有示波器一样秒  问下楼主15b+几个大洋

15b  还好用点  就是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是好贵  也就384

三百多 价钱还行

网友:
3 5 V电容阿。。。。遇到过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O:
滤波电容很少碰到过,难道以前没修好的,有一部分跟滤波有关?

网友:
要是在整理一下就更方便产考了

网友P:
根本就没看到你说的那个电容

网友:
我修道过一个B470E大电流,然后CPU也挂了,

网友Q:
没有  3 5V出来能有待机吗?

网友R:
3   5V滤波出了问题造成的不出电压,没想到现在还能修到这样的故障,真是捡钱了

网友:
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S:
这种真的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真的不太好修

呵呵  还好有示波器的就好修一下就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3   5V滤波出了问题造成的不出电压,没想到现在还能修到这样的故障,真是捡钱了

呵呵  正常的很啊   现在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有  3 5V出来能有待机吗?

有啊   待机电流有啊   0.03修好了就0.00

网友:
引用 网友P:
根本就没看到你说的那个电容

怎么没有啊   图片上的三五v  电感旁边不就是吗  还上了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滤波电容很少碰到过,难道以前没修好的,有一部分跟滤波有关?

有可能啊

网友:
这个龟壳坏的很多啊

网友:
有图啊  有真像有图有有图啊  有真像图啊  有真像啊  有真像

网友:
好功夫呀!!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哈哈……。

网友:
联想好多机子换了芯片后还是待机高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清楚还有这么多人 看部懂   什么情况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T:
滤波电容有什么特征不?  是不是加热了才触发的, 我有修到过好几台也是这种情况, 加热就能触发,冷机又不行了

网友:
就B470这款还没有遇见过 3 5V滤波不良的  都是乌龟壳坏CPU坏    要是我修的话就先换待机了   楼主技术高啊

网友:
全是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特爱坏CPU 高管

网友U:
这种加热应该后很多能触发,会走弯路到待机芯片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加热应该后很多能触发,会走弯路到待机芯片上去

呵呵   就是   但用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滤波电容有什么特征不?  是不是加热了才触发的, 我有修到过好几台也是这种情况, 加热就能触发,冷机又不行了

有的是可以   我是直接换了

网友:
这个本是cpu 和 乌龟壳爱坏吧

网友:
我见识少  很好奇 15B+是什么 万用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见识少  很好奇 15B+是什么 万用表吗

对的   就是万用表啊

网友W:
我以前修了过几天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以前修了过几天又坏了

   呵呵  不会啊  只有问题找出来还是稳定的这机器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好技术  羡慕啊

网友:
修到过同样问题啊

网友:
打波的话,更快啊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的少

网友:
这个用表是慢点 示波器能秒

网友X:
3-5v不出看到这电容先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X:
3-5v不出看到这电容先干了再说

呵呵   不一定哈   查都不查一下就干不是他的问题你不就白干了

网友:
是电容微短吗?

网友:
  不是短路  是电容滤波不良了

网友:
差点误杀芯片 呵呵

网友:
这机器的3 5V芯片主供电的地方还容易烧 经常板子烧个洞

网友:
今天遇到待机0.04A的B470E,一查是桥把线性3V微短了!

网友:
哎,来回顾一下看看高手是怎么修电脑的

网友:
电容,又见电容,通病!@!

网友Y:
楼主先换的电容,要我估计就先换芯片了   呵呵

网友Z:
这里的电容是通病  楼主你的15b+是什么

网友AA:
还没有修到过滤波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里的电容是通病  楼主你的15b+是什么

    是的  也不算是通病     万用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还没有修到过滤波电容的

  这样的问题  经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先换的电容,要我估计就先换芯片了   呵呵

  我想的是先换电容  不行就是芯片了

网友:
51123这芯片常坏

网友:
  对啊  也有运气好的撒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AB:
电容好坏怎么判断,直接换么

网友:
B470-B490多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电容好坏怎么判断,直接换么

    有示波器的话就一下判断出来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