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双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16):
       这几天都比较忙,今天事做的差不多了,就发个刚修的一台DELL N4010大短+不亮机的维修过程吧。DELL N4010是同行的机器,因为同行机器太多,修不过来,让帮忙一起修。进去正题,维修对象:DELL N4010 ATI独显的板子,板号:DAUM8AMB8D0 REV,故障现象:大短+不亮屏。接到机器后,接可调电源,发现直接电流5A 大短,心中窃喜呀,这又是一个篓子啊   火速拆机。直接打公共点阻值,万用表蜂鸣档很响啊!      还有啥好说的,直接烧机大法呀,桥供电1.05V上管挂了,取下公共点正常了,装上好管,试机不短了,触发亮机了,再回速装机试机,一切正常。于是叫同行来取机,同行到了后试机给他看,结果。。。结果。。。  居然电流到0.48左右不动了,不是试的好好的吗? 怎么就不亮机了?  开个5次,可能有一次亮机。心中那个不爽啊,还以为是个篓子,还有什么办法,继续接着修呗,再火速拆机,测各大供电,发现显卡供电没有电压,马上打开图纸查显卡供电芯片PU9条件,其他都正常除GFX_ON开启信号没有外。开始追查来源,此信号由EC发出,接着打了一下GFX_ON脚的阻值,正常。那就先从简单的入手,刷个EC_BIOS,再试机,可以亮机了,断电再开机,还是老样子,3次4次都一样,这时候有点不冷静了,难道还要换个EC试试看?再细想想既然偶尔有一次能亮机,那就应该EC没有坏,要不就是EC要发出这个开启信号之前要满足一些条件,要不就是哪里虚焊了。想到这,虚焊应该是长期高温所致,显卡供电不出,那尝试下加焊显卡供电芯片pu9,想到就做,立马加焊一下,加焊后果然有惊喜。开机次次都能亮机了,再火速装机试机,试N次后没有一次不亮机。总算圆满解决问题,维修到此结束。各位兄弟帮忙加点分哦,维修不易,请给点鼓励  最后附上亮机图,收工,继续接着修。

网友A:
这个破机器,故障挺多的,不过也算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机器,故障挺多的,不过也算好修的。

呵呵  是的 ,也是送钱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机器,故障挺多的,不过也算好修的。

非常感谢实地的兄弟加分   感谢

网友B:
楼主思路很好加分学习了

网友C:
两个故障都集中在显卡,有什么样的联系,值得推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好加分学习了

呵呵,谢谢兄弟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故障都集中在显卡,有什么样的联系,值得推敲

木有联系吧  一个是桥1.05V      一个是显卡供电PWM芯片没有EN

网友:
呵呵,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但可以把bios备份分享一下

网友D:
我的是待机有3.3v,开机0.011A 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待机有3.3v,开机0.011A 就掉电了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还有缺电压   电压都要查全了

网友E:
这个机器当年送了很多钱给我。现在嘛 想想都流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当年送了很多钱给我。现在嘛 想想都流泪

哈哈。现在有更多的送钱的

网友:
楼主牛逼    小白有学习咯

网友(2016-11-19):
显卡供电的EN是  EC发出的?

网友:
到底是几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