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块七彩虹主板 CF-G6-MX 2.8 CPU供电

楼主(2016-10-16):
主板开机上电测量电压  只有CPU电压没出   芯片是RT8859M+BD= 找图纸查看  简单测试 我是先查开启的后查供电 38脚EN 1.06正常 41脚5V正常    47脚1.3V正常 48脚供电0.4V不正常  到论坛看了一下 芯片48脚正常供电是1.3V 是外部2个电阻分压 找到2个电阻  为了省事 直接拆了2个电阻  短接47 48  正好有2个电容 一个是47  一个是48脚的 靠的很近 直接短接  上电内存报警了  上内存OK

网友:
这样做简单省事不少

网友:
这芯片是有这毛斌,,之前在一块梅捷板子上碰到过

网友:
8859论坛上貌似很多。dvd貌似软启动电压

网友:
这芯片大多数是49 50两个脚外接的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芯片的通病是49 50脚。修了很多了

网友A:
软启动电压被拉低一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电压被拉低一组~

头像太牛逼哦。。。。。。。。。。。。。

网友:
好仔细的检查  小电阻一个不漏

网友:
48脚0v呢是电源管理芯片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