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几个机器

楼主(2016-10-16):
今天没几个机器,现在机器感觉修得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行情不行还是机器坏得少了,感觉快活不了啦!!!!一个E5-511G换整个上半部的和一个换屏的就不讲了,内存条居然涨价这么多,上周进货才130,三星PC3L 4G.今天一问居然要178,不知道当时脑袋怎么了,居然备了十几条。算是今天最高兴的事情了,听说下周要涨到190-200.上午没其它动脑筋的机器,下午也没有,就一个V星的EX460老机器老问题,大电容坏了,实在不想拆机器了,就打开后盖在CPU供电电感的后极加了一个6.3V  3300UF的电容,弯了一下针脚放散热器中间就算完活儿。晚上一个DELL 5525老问题公共点那儿换了一颗小电容完活,顺带提一下这个型号的机器一般出现这种问题都是半个月以上没有使用后突然插电源后瞬间坏的,今天这个BIOS电池居然也没电了,开机会响五声音,要关机后再开才正常。害我装上又拆第二遍换了一颗才完活。第三个是一个三星的Q318,老机器老问题,CPU背面加了两个330的贴片电容完活。

网友:
秒杀可以的

网友:
对了,昨天遇到有一个联想的Y450有意思的,同行说客户自己懂一点,自己拆开后在网上不知道在哪看的教程动手超频,结果不成功便成仁不亮了,又拆开后再装上就不加电了,到手拆开后是能加电的有一次跳变不亮,应该他哪儿没安装好才会不加电,时钟芯片57脚挑起来后直接飞线接地,网上一搜还真有硬超成功的例子,但他点儿背。先用风枪吹了吹显卡居然亮机了,凉了一会儿后再开又不亮了,于是报价显卡,报完价再一思量后把飞的线去掉后恢复主板出厂原样,结果居然好了,再怎么凉机也是好的。完全安装起来后也没有哪儿引起不加电,今天回复说让修。,。。。。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请问师傅ibm的机子电池拔插一次再开开不了机是什么故障,可以说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请问师傅ibm的机子电池拔插一次再开开不了机是什么故障,可以说下吗,谢谢

大哥,你这是要让我猜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