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GA-Z77-HD3不触发

楼主(2016-10-16):
116脚-rsmrst   不产生电压,挑起脚来也没有,,,刚刚干了两IO上也不行,,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手上也没有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A:
查io的待机条件啊  没图纸 就找io的脚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o的待机条件啊  没图纸 就找io的脚位图啊

IO待机条件有什么

网友:
查已查DPWROK这个信号。

网友B:
116脚-rsmrst 不产生电压,挑起脚来也没有………感觉你是说
116脚-rsmrst 电压是由IO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6脚-rsmrst 不产生电压,挑起脚来也没有………感觉你是说
116脚-rsmrst 电压是由IO产生的.?

z77是不是有深度上睡眠电路了

网友:
rsmrst#是桥的待机好信号,有的时候是按开机键之后才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