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白竖条求助

楼主(2016-10-17):
一台飞利浦19”液晶显示器更换灯管后,用了10多天,出现竖条故障,是不是灯光没有装好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0-18 08:15):
谢谢各位解答,看来是我换灯管过程中伤害了屏,废了,免去维修费,让客户拿走吧

网友:
呵呵   正常   下次拆屏时注意   这屏就算了   修不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一般的维修修不聊没有压平机

网友:
没戏,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 这种不好解决了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过    是换的过程

网友:
屏的软排线开胶了,换灯管10多天,可以交差了吧。已经给客户了吧。

网友:
屏问题。。换灯管有几率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可能拆修没注意,造成的2次损伤~~,问题不大,只有委婉告知客户~~,这竖条属于屏上软排线开裂~只有工厂专用压屏机可以修复~,

网友A:
屏坏,只能跟客户好好沟通,不影响使用就这样用,大不了减免点维修费

网友:
屏基本挂了,将就用吧

网友:
屏坏了。要是换灯管后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运气差了些下手重了些

网友:
屏的问题,没办法

网友:
屏问题了···在深圳的话就有办法修

网友:
这屏就算了   修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坏,只能跟客户好好沟通,不影响使用就这样用,大不了减免点维修费

妞妞说的好容易哦   万一客户是比较有强迫症的那种呢  死活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妞妞说的好容易哦   万一客户是比较有强迫症的那种呢  死活不要

那就。。。看楼主怎么处理了

网友:
屏的问题,只能这样子用着了。。。。、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坏了

网友:
朋友 不拆屏换灯管才是上上册

网友:
凑着用能看

网友:
可以拿到那个专门修屏的那里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