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待机3 5V正常 就是不触发 怎么搞 刷过BIOS 换过剪板EC了 还是老样子

楼主(2016-10-17):
如题 板号LA-8131P  来的时候待机正常 拆机裸板 待机3 5V都有  电流0.002 就是不触发 于是飞线刷了EC程序 还是不行 换了剪板的EC还是老样子  板子上2个八角BIOS也刷了 还不行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我有个S300也这样   同求方案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触发条件是否满足,看上电时序 没图 ,没有你的检测流程怎么帮

网友A:
大早上的重新用烙铁拖了一遍EC OK了

网友:
呵呵,焊工需要加强啊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早上的重新用烙铁拖了一遍EC OK了

好吧 算你运气好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触发动作给南桥,在看看ec条件满足不满足,然后再看南桥条件,没这些就来问显然盲目!

网友:
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B:
每次焊完EC,先用表针划拉一边,有虚焊的补补。没有虚焊再用洗板水洗洗,放大镜照照,看有没有连锡。从业这么多年,从来不敢懈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次焊完EC,先用表针划拉一边,有虚焊的补补。没有虚焊再用洗板水洗洗,放大镜照照,看有没有连锡。从业这 ...

我都用镊子划了一遍

网友:
EC和BIOS之间不会有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镊子划了一遍

不过有时候点背,很难说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网友:
楼主还是不细心哈,好在搞定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去查吧